axlLayerSet,颜色设置请教

楼主(2012-11-16):
    大家好!版主好!

    我从帮助文件中找到一个例子:

    ;;Change color of top etch layer:

        q = axlLayerGet("ETCH/TOP")
        q->color = 7
        q->visibility = nil
        axlLayerSet(q)
    ;;

    请问下:
    1、这里  q->color = 7应该是对应色板里的第7格的颜色,我想设置一个绝对值,RGB颜色,如: '(255 255 255),但是这样设置会报错,请问下,如何给层设置RGB颜色,因为我色板设置可能不一样,我想设置一个绝对值,那样就不关心的色板,就像给背景设置一样:axlColorSet('background '(255 255 255))一样。

    2、颜色里还有个色度和饱和度是如何理解的,如果要加上这个信息,是不是颜色的值除RGB,还要加上这两个值,组合成一个类似
    cvf bkgrnd_clr 50331647 这里的50331647?

    3、如何通过skill给drill holes设置颜色,一直没找到像'background这样的个东西,从宏文件里看是这样一个东西:drillh_clr,不对。

    谢谢!!

网友:
    除了background ,其它色彩的设置要先定义色板才可以.给drill holes赋色彩暂时可以用SCRIPT.

网友:
    第一个问题:
    clr='(0 255 255)
    axlColorSet(q->color clr)
    应该就可以了吧...

    饱和度在哪里看到的?

网友:
    爲了早日達到三級 我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