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设置画pcb时禁止删除元件的元素

楼主(2012-11-16):
再做删除操作时,有时会选到元件的元素,比如外框,place bound top,都可以删除掉,有没有什么设置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如图:

网友A:
在find面板中,根据情况选择要删除的元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find面板中,根据情况选择要删除的元素。

谢谢回答,不过我主要是想知道user reference里面有么有什么设置可以把元件看成一个整体,禁止这样删除元素的操作

网友B:
place bound等这些平时不要打开,做删除操作的时候一般不要随意选丝印或者线,因为很容易误操作,如果要对丝印进行操作的话,操作完一定记得把丝印那一项关掉,这样就能很好的避免误操作,如果是不小心删除器件本身的丝印的话就重新update symple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ace bound等这些平时不要打开,做删除操作的时候一般不要随意选丝印或者线,因为很容易误操作,如果要对丝 ...

看来是没有什么设置,只能在操作时小心了,谢谢你分享的经验。

网友:
这个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