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家都用AD设计什么产品?

楼主(2012-11-16):
我用AD用了5年多了,画原理图、PCB。主要是做车载电子,比如多媒体系统,目前最高的主频是800MHZ(529ball),外挂4个DDR3
很多人说AD画不了更高速的板子,什么IT产品和通信产品用CANDENCE的比较多。
想在这个论坛里面了解一下各位大神都是用AD做什么产品?难道AD就不能做计算机、手机、通信之类的产品吗?

网友:
    LZ不用纠结这个   自己想用什么就用什么

网友(点评):
公司要求用什么就用什么,不就是一个工具 ^_^ ^_^

楼主:
    有时候也要按照公司的规定来吧

网友:
    LZ,没有那种说法。其实哪个软件做什么产品都不重要,重要的事软件运行的起来就行。我以前用AD软件照样做通信产品、现在也有同事用AD软件做1W多pin的板子。对于效率来说,如果软件运用的熟练,效率一样很高。

网友(2013-11-14):
    杀鸡有牛刀的人不牛B,杀牛用杀鸡刀的人才牛B,我们不否认ALGERO的好,不是一定要用的理由,工具而已、而已!

网友:
    这个工具现在用起来还可以,当然建议大家能用精一个EDA工具就不得了了,AD10比起PADS,allegro还真不是一个档次的软件!大家就不要天天寻问,到底那个工具好,适合自己的就是好工具!!

网友:
    我以前用PADS,现在用AD,虽然是公司的规定,但是我觉得AD现在也很好用,上手快,直观明了,等长蛇形差分等要求都可以实现。

网友:
    有时候,不是个人想怎就怎,公司不提供这个软件也无办法。

网友(点评):
1。什么软件都可以下载的。2,AD 画好的pcb,如果公司非要pads 的格式,转asc 之后转pads 也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