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有用PADS设计高速pcb,然后永用hyperlynx仿真的么,高速至少几个G以上

楼主(2012-11-16):
曾经看看有个帖子说,按这种路子走的比较少,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做的,不然又要走很好弯路了。

网友:
用PADS软件做仿真的确实比较少

网友:
PCB做仿真很正常啊,关键是看有没这个比较进行仿真,如果是几个G的信号的话,做下仿真会比较稳妥些。关于用什么软件仿真就没多大关系了,仿真的时候最关键的就是建模,把模型建好后就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