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装了PADS9.5,打开PADS Layout时报错,不知道如何解决?

楼主(2012-11-16):
如图所示,这要如何解决?

网友:
好像是什么归档向导无法创建,没有见过

楼主:
谢,最后,我只好把PADS全删除,再装,就没这个报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最后,我只好把PADS全删除,再装,就没这个报错了。

难道是装软件步骤不对引起的吗?

楼主:
    这就不清楚了,因为之前系统装了9.3的。重装时,我把9.3删除。只省下9.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