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破解到期的问题

楼主(2012-11-16):
今天打开软件突然发现软件的破解到期啦,于是又进行可重新破解。具体方法如下:
1.打开AD10.700.ini文件。
2.如图片所示,将ini文件中的ExpiryDate=41226
LeaseExpiryTime=41226.00000
RightToUpgradeExpiryDate=441223
这几个项目中的数字改一下。我改成了541226.类似这样的前面加一个5.
3.保存ini文件,重新按照以前的破解步骤进行破解即可。
4.打开AD10后先将原来的证书删除。加载上新破解的证书即可。

帮大忙了

网友A:
找不到你所说的ini文件,求具体的全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你所说的ini文件,求具体的全教程!

在你的安装路径 或者破解器所在的文件夹没有嘛

网友:
这个可以用,但是功能似乎不完整,不能import其他类型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