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skill 运用的利与弊

楼主(2012-11-16):
          运用allegro skill 可以提高软件操作的效率,一些复杂的操作可以用快捷键一键实现,不用再回到菜单中一步步操作,同时,如果我们都习惯于用Allegro skill ,当面对一台没有安装skill的电脑时,我们的操作会变得很生疏,甚至可能会忘记某些步骤。一个软件带给我们很大方便的同时,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弊端,我们该如何来判定其中的利与弊呢?欢迎大家踊跃讨论!

    结束时间: 2012-11-23 14:10

    正方观点 (20)

    运用Allegro skill 利大于弊

    反方观点 (3)

    运用Allegro skill 弊大于利

    辩手:0 ( 加入 )

      辩手:0 ( 加入 )

网友:
        这个就没有意义,有时间就用菜单操作时间紧就用skill了

网友:
        SKILL功能当然强大,好的SKILL才能提高工作效率,但实际上只能做一个辅助功能!不要奢望一个什么SKILL可以替代人的智慧。有时还不如设置一个好用的快捷键!

网友:
        不要迷恋“SKILL",SKILL只是一个传说!

网友:
        skill可以完成很多用菜单命令无法完成得操作,这才是主要意义
        特别是一些公司规定的特定的操作或者检查

网友:
        Skill的功能可以寫的很強大. 但是當你習慣有 Skill 的環境後 .
        事實上你已經是自廢武功了. 把 Skill 拿走你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因此在大公司鍛鍊出來的 Layout 工程師真正的可用度並不高. 反倒是土法煉鋼出來的人 , 雖然觀念未必很正確或清楚 . 但是基本工比較紮實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很多大公司有特定的人员或者部门负责编写layout automation
        大大提高了效率
        但是对工程师本身却因为分工太细反而学不到什么东西

楼主:
        如果太依赖于 SKILL,很多操作就会淡忘,其实首先我们要把软件学得透彻些,等到很熟悉软件后再来学习编写SKILL,这样两种都会,只不过这中间的过程会比较长,也有一定的难度,需要有一定的毅力才能办到。

网友:
        工具用好了可以提高效率,如果不会用或者使用不当会伤到自己,工具不会犯错,只有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