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采样电阻精度

楼主(2012-11-16):
请教各位大虾:电流采样电阻一般用什么类型,多少精度的?
要在1A恒流输出的反馈电路里用。理论计算阻值为0.4Ω。
请各位指教

网友:
电流采样电阻一般用精度是用 1%的。

网友:
起码1% 的   不过这个明显大了吧  1A   0.4 功耗就0.4W了   用个0.1或者更小的吧

网友:
0.1還是太大。目前我有用0.015歐姆1%在作2A的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