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布线的问题

楼主(2012-11-16):
差分布线时,导线无法连接到响应网络的焊盘上,是规则设置有问题,还是什么原因?

差分布线问题

差分布线问题

网友:
在中间点一下再往焊盘上点  试试

楼主:
还是不可以

楼主:
不管怎么点,就是连不到焊盘上

网友:
一般你拉线到附近之后直接用单端走线的方法在连上

网友A:
这是你添加的差分对的命名有冲突,建议把所有差分都delete掉,然后再重新添加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添加的差分对的命名有冲突,建议把所有差分都delete掉,然后再重新添加一次

添加的差分对的命名有冲突?"把所有差分都delete掉,然后再重新添加一次",请说的具体些,谢谢

网友(点评):
你检查一下差分的名字,看是不是同一对差分是不是有两个命名,或者差分对的名字跟其他网络名相同,有时候自动添加差分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有这三个网络:AD_IN,AD_IN+,AD_IN-,后两个是差分对,自动添加时会将这

网友(点评):
个差分对自动命名为AD_IN,这样就有冲突了,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总之你可以检查一下你的差分命名。

网友B:
是不是你那个pad上有 NO NET 但又很短的的track呢 就是一不小心弄上去的, 你规则设置不允许短路所以死活连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那个pad上有 NO NET 但又很短的的track呢 就是一不小心弄上去的, 你规则设置不允许短路所以死活连 ...

pad上没有 NO NET 但又很短的的track,怀疑是规则设置问题,但是具体的暂时不清楚

网友:
个人认为这是软件不足的地方,一般都是采用5楼所说的方法,即拉线到附近之后直接用单端走线的方法在连上,或者你试着从左边拉到右边试试看。

网友C:
我怀疑你两个网络位置正好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你两个网络位置正好相反

网络位置不是相反的

网友D:
走到那里连不上的话。一根一根的走吧。就能连上了。
还是觉得ALLEGRO走差分最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走到那里连不上的话。一根一根的走吧。就能连上了。
还是觉得ALLEGRO走差分最顺

暂时只能这样连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