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nesas μPD720202 debug 问题

楼主(2012-11-16):
最近在调试一块μPD720202(PCIe to USB3.0)的板子,现在碰到一个问题,设备加载驱动不正常,用pcie的调试工具去看,只在工具上找看到了这个设备的PID,VID,然后所有别的寄存器都是错误的,请问谁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我现在手上有5片板子,其中四片都是这样,有一片是完全工作正常的。

网友A:
UPD720200要先在DOS下烧录资料才行,否则装驱动感叹号.720202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D720200要先在DOS下烧录资料才行,否则装驱动感叹号.720202不知道.

也是要的,现在的情况是烧不进去,错误号在手册里面是查不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是要的,现在的情况是烧不进去,错误号在手册里面是查不到的

那还是先要把资料DOWN进去再才进WINDOWS里边装驱动.

另外,我们已前的UPD720200在进DOS下烧录时会挑主板.后来用的945主板.烧录OK

还有.就是在DOS下写批处理时,那烧录软件是带一些参数的,具体啥参数忘记了.您可以询问一下您的供应商的FAE.请他们协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是先要把资料DOWN进去再才进WINDOWS里边装驱动.

另外,我们已前的UPD720200在进DOS下烧录时会挑主 ...

谢谢,我已经联系了代理商,他们回复说会帮忙问renesas,比较麻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