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5.5 和16.3可以共存于win7系统吗?

楼主(2012-11-16):
         目前状况,二者都安装完毕,15.5能用,16.3不能用,提示丢失cnlib.dll,有按照网上提示的办法(http://blog.csdn.net/devehe/article/details/6281379)修改环境变量,但是问题依旧。
         但是只安装16.3时,可以正常启动。

    启动 16.3时错误提示

    启动 16.3时错误提示

网友A:
    用软件自带的切换程序切换一下版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软件自带的切换程序切换一下版本就可以了

    switch 不work,目前只能通过手动修改环境变量来切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switch 不work,目前只能通过手动修改环境变量来切换。

为什么不起作用?

网友:
    兄弟,你的15.5在WIN7上能用吗?能不能把你软件共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起作用?

switch 切换了CDSROOT,但是其他的没有切换。包括license,home对应的环境变量都无法切换。另外我的两个版本的license地址不一样,一个为本地,一个为server。

网友B:
    试试在switch的图标上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在switch的图标上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搞定!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
谢谢!

网友:
    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啊  之后就把15.7的给卸啦!

网友(2013-08-19):
    如何搞定的,我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也是一样的啊

网友C:
    楼主,软件包可以共享一下吗,我的15.5在win7系统上装不了,谢谢楼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软件包可以共享一下吗,我的15.5在win7系统上装不了,谢谢楼主了

    太大了,不好弄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