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信号电平转换

楼主(2012-11-16):
今天调试时,IIC的信号就不能转换通过来,确定是的这个TXB0102(德州仪器)问题,查看了这DATASHEET,觉得还不得其解。求哪位有这方面的兄弟,出来讨论讨论下,谢谢!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xb0102(TXB0102数据手册)多谢。

网友A:
OE 要等於 VCCA,此元件材才可以正常動作。Pull OE low to place all outputs in 3-state 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OE 要等於 VCCA,此元件材才可以正常動作。Pull OE low to place all outputs in 3-state mode。

首先感谢你的关注,我也试过把"OE"脚拉到VCCA,但也不行。

网友A:
試試看在 A1 和 A2 管腳加上拉電阻到 1.8V,B1 和 B2 管腳加上拉電阻到 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在 A1 和 A2 管腳加上拉電阻到 1.8V,B1 和 B2 管腳加上拉電阻到 3.3V。

也试过了,不过两边的电阻不尽相同,A1,A2这边加的是4K7,B1,B2那边是10K。

网友A:
那........會不會假貨。還是元件已經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會不會假貨。還是元件已經壞了。

谢谢你。嗯 ,谢谢你的提醒,现在也有点怀疑是不是这方面的问题,元件是不是采购那边卖错型号了,还是这批货根本就次品,因为也换过3颗这样的元件了都没反应。明天找一下供应商看看,能否获得到一些技术支持啦。

网友B:
lib画错了, IC的3,4,5,6脚是A,1,2,7,8脚是B,你的正好是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b画错了, IC的3,4,5,6脚是A,1,2,7,8脚是B,你的正好是左右。

谢谢你的提醒,不过我原理图上的引脚不是这样的可以排除这原因,这是我用XP系统自带画板大致画出来的,本来想转上来的,但公司电脑上有加密软件的,上转后的文件会打不开。

网友C:
    根据DATASHEET里的引脚定义,好像每个引脚是NMOS型接口,所以有2个电源引脚都要接上拉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DATASHEET里的引脚定义,好像每个引脚是NMOS型接口,所以有2个电源引脚都要接上拉电阻吧

多谢你关注,你意思是不是这样呢?
txb0102 datasheet

网友D:
这个转换IC不是专用I2C的呀,按11的方法试着接个上拉看看
上接又短路干嘛呢,把短路的线去了,接上接电阻就行

要找专用I2C转换的IC可以到NXP网上去看看,他们有专用的

IC内部图

网友A:
    換個型號芯片 PCA9306, I2C 專用, TI 、NXP、ON-SEMI、.....都有。

使用要注意 HIGH VOLTAGE SIDE 那邊電源接線方法。

网友A:
    在 A Guide to Voltage Translation With TXB-Type Translators  http://www.ti.com.cn/cn/lit/an/scea043/scea043.pdf 裡面一段話,

    The TXB push-pull buffered type architecture does not require a DIR control signal to establish the
direction of data flow. This architecture is designed to exclusively be connected and interfaced with a
push-pull CMOS driver and is capable of driving a capacitive or high impedance loads in applications such as Secure Digital (SD) or 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SPI). The TXB010x devices are not intended for use in open-drain applications. For applications such as I2C where there is a need to connect and interface with an open-drain driver, TI offers TXS-type (i.e., "S" for Switch-type) translators. Please refer to TI application report, A Guide to Voltage Translation With TXS-Type Translators, literature number SCEA044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TXS-type voltage translators.

    所以看來你應該要選用 TXS0102 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转换IC不是专用I2C的呀,按11的方法试着接个上拉看看
上接又短路干嘛呢,把短路的线去了,接上接电阻就 ...

    好的,试试。T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A Guide to Voltage Translation With TXB-Type Translators  http://www.ti.com.cn/cn/lit/an/scea043/ ...

如梦初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個型號芯片 PCA9306, I2C 專用, TI 、NXP、ON-SEMI、.....都有。

使用要注意 HIGH VOLTAGE SIDE 那邊 ...

真的很感谢大哥的帮助,如此细心着实让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