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把封装导到PCB中。

楼主(2012-11-16):
  不通过原理图,我只是看下,PCB的大小能否装下我的元器件,封装已经画好了,想直接放到PCB图中看。有方法吗?

网友:
    当然可以啊。你个。。

网友:
    PLACE  >manually (安置孔)来添加 ,里面 选择 Package symbols ,里面可以添加你要想添加的任何 封装,当然在 ADVANCED  SETTINGS 选择 library (你的封装要在里面),然后就可以添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