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ptrace 导入 PADS ASC问题

楼主(2012-11-17):
tmlee 可否帮忙解决下,谢谢

我从pads里导出ASC,所以版本(2005,5.4.0.……)都试过了,目前只有POWERPCB4.0的ASC导入到DIPTRACE里能看到走线,但是元件都被没了,请帮忙看看,是不是PADS导出选项里哪些不能勾上?

网友A:
diptrace我没有接触过。不过在pads中你那样选择是对的。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是软件兼容性问题。
我们可以在PADS中将此文件export成.dxf或其他类型的文档再在diptrace里试试,看看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ptrace我没有接触过。不过在pads中你那样选择是对的。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是软件兼容性问题。
我们可以在PA ...

多谢你的回复

目前这个软件好像只支持PADS ASC 2005,我现在又发现,有些PCB导出的2005能导入,有些又不行,是不是规则设置问题还是哪里出错了呢,请会的人指教。

楼主:
还有些板子,倒是导入了,但是过孔的尺寸不对,变大了很多。

网友B:
    无知的人问问diptrace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些板子,倒是导入了,但是过孔的尺寸不对,变大了很多。

diptrace 只有 pads 2005.2 才正常导入,过孔的尺寸不对,因為 diptrace 沒有設定相对 via 名,这个沒关系,导入后在这里改一下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知的人问问diptrace是干什么用的

    diptrace 是一个 pcb layout tool 小公司,但 pcb tool 还是很不錯,利用來导出 pads pcb 3d 模型很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diptrace 只有 pads 2005.2 才正常导入,过孔的尺寸不对,因為 diptrace 沒有設定相对 via 名,这个沒关系,导 ...

tmlee,有关PCB 3D到处可见你的大名,谢谢你帮我解答,真心感谢。我一直想将自己画的PC导出成3D给结构。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tmlee,有关PCB 3D到处可见你的大名,谢谢你帮我解答,真心感谢。我一直想将自己画的PC导出成3D给结构。呵 ...

不要客气,我只是喜欢 3d ,其实 pcb 和 3d 跟照相,書法一样很有美感,

[ 想将自己画的PC导出成3D给结构 ]

    画的PC导出成3D 模型后再用 我的工具做个 exe 放上來給大家欣赏
放心用 molebox4 打包 exe 沒几个人能破,就破解了也沒用專用格式,其他 CAD 看不到用不到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9809-1-1.html

happy 3d 1.4 v1.0 新版本 2012 NOV 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客气,我只是喜欢 3d ,其实 pcb 和 3d 跟照相,書法一样很有美感,

    [ 想将自己画的PC导出成3D给结构 ...

    我有用过你的工具处理过下载的模型,就是换个角度那种,因为之前AD里放模型转角度很不直观,都是处理好后再向上面放的。呵呵……,很好的软件。

网友(2014-06-10):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