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可不可以输出没有连线的元件???

楼主(2012-11-17):
就像pads一样,可以把没有连线的PIN脚全例出来,这样就可以对着原理图看一下,就怕有些PIN脚是要连网络的却忘了连上。想知道allegro有没有这样的功能??谢谢!!

网友:
有这样的功能,在报告里面

网友:
你可以选择高亮找一个显眼的颜色,在控制面板Find里面勾选选择Nets在Find By Name下选择Nets输入dummy就可以拉!不连接的网络就全部高亮,这样似乎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