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PADS高频走线 特性阻抗问题,不胜感激

楼主(2012-11-17):
各位好,我入行PCB设计不久,现在遇到些问题,亲各位达人帮忙解答,不胜感激。
问题:
①:如何确定PCB板子需要的阻抗(ohms)
②:如何确定当前设计好的PCB的阻抗
③:如何修改当前板子的阻抗,使其达到要求

补充:例如我当前在设计一块有DDR3片子的PCB板子。需要跑到800MHz

我这块板子怎么确定需要多少特性阻抗(ohms)?是固定的?还是查资料?还是如何确定?

这个ddr3的板子我设计好了,我如何计算我板子的阻抗?AppCAD?有什么注意事项?

假设我当前的板子和所要求的阻抗不匹配,我怎么调整,是调整线宽?线厚?板子的厚度?还是其他?

小弟对这些东西理解还不够深,希望各位老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①:如何确定PCB板子需要的阻抗(ohms)
②:如何确定当前设计好的PCB的阻抗
3,如何修改当前板子的阻抗,使其达到要求

补充:例如我当前在设计一块有DDR3片子的PCB板子。需要跑到800MHz

我这块板子怎么确定需要多少特性阻抗(ohms)?是固定的?还是查资料?还是如何确定?

这个ddr3的板子我设计好了,我如何计算我板子的阻抗?AppCAD?有什么注意事项?

假设我当前的板子和所要求的阻抗不匹配,我怎么调整,是调整线宽?线厚?板子的厚度?还是其他?

小弟对这些东西理解还不够深,希望各位老手指点。不胜感激!

1,高速PCB所采用通用设计规则,阻抗要求为单端50,差分100,USB 差分90

2, 需提前与PCB板厂沟通

3,DDR3看相关的datasheet。

这个ddr3的板子我设计好了,我如何计算我板子的阻抗?

4,阻抗和线宽的计算,是设计前就要进行的,而不是等到设计完成后再算。

假设我当前的板子和所要求的阻抗不匹配,我怎么调整,是调整线宽?线厚?板子的厚度?还是其他

5,按以下先后顺序进行:线宽>铜厚>板厚>其他(介质厚度,PP片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①:如何确定PCB板子需要的阻抗(ohms)
②:如何确定当前设计好的PCB的阻抗
3 ...

非常详细,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5684-1-1.html

好的,我看看这个,十分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