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布局

楼主(2012-11-17):
亲们,如何分辨一个模块里面,那些是上下拉,那些是去耦或旁路啊!是一个模块抓过来芯片附带的电容电阻不知道如和取舍(例如那个就近芯片)模块布局合理度很难把握,谢谢高手们指教下哈!

网友A:
这个分辨很简单啊,上拉的话就是一边是电源,另外一边是信号,下拉的话就是一边是地,另一边是信号,去偶电容的话就是一边是电源,另一边是地,一般来说芯片的电源管脚至少要放置一个0.01uf的滤波电容,上下拉电阻的位置并不是很重要,稍微离芯片远一些也无所谓

楼主:
哦,谢啦!想问下那去耦电容旁路电容滤波电容在布局时都要就近芯片管脚放置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分辨很简单啊,上拉的话就是一边是电源,另外一边是信号,下拉的话就是一边是地,另一边是信号,去偶电 ...

谢谢啦!我想问下一条线上连接的有电感 ,电阻,大电容,小电容那在布局时顺序要怎样啊?我是初学者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滤波电容离管脚越近滤波效果越好,一条线上连接的有电感 ,电阻,大电容,小电容一般来说就是电源,依次按顺序放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容离管脚越近滤波效果越好,一条线上连接的有电感 ,电阻,大电容,小电容一般来说就是电源,依次按顺 ...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