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请电路仿真高手帮忙解惑

楼主(2012-11-17):
由于工作需要,小弟想学一款式电路仿真软件,但对这一块的软件不熟,只是知道大概有那么几款常用的仿真软件,就是不知道哪个比较好用,经过我的初步筛选,目前是锁定 pads自带的HYPERLYNX 和Multisim这两款,请熟悉这两款式软件的高手,指教一下,这两款那款比较好学,功能对比那个强大点,区别等,谢谢了

网友A:
    hyperlynx是板级仿真软件,用于分析SI/PI/EMI,multisim是电路级仿真软件,用于分析电路功能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hyperlynx是板级仿真软件,用于分析SI/PI/EMI,multisim是电路级仿真软件,用于分析电路功能等。

    高手可以解释一下,板级和电路级的具体仿真软件的区别吗,电路级的仿真可以举个例子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yperlynx是板级仿真软件,用于分析SI/PI/EMI,multisim是电路级仿真软件,用于分析电路功能等。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电路级的仿真,是原理上的的仿真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电路级的仿真,是原理上的的仿真吗?

    就是原理图上的仿真,用于验证电路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原理图上的仿真,用于验证电路实现!

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