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导入dxf、ASC文件后,不能移动移动网络或元件

楼主(2012-11-17):
我先导入dxf后导入ASC文件后,出现图11;

然后选择元件,用鼠标移动元件出现22,

用ctrl+E也不能移动

楼主:
希望前辈解决,再次先谢谢了

网友:
    没图没真像【pcb】

网友A:
    应该是你的软件没有破解好,功能限制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应该是装软件的问题,软件转好的话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吧,没有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软件没有破解好,功能限制了

    我装的是pads 9.3.0版的,是按照说明一步步破解的,打开layout会出现如图44
那安装过后应该怎么怎么破解呢?求详细破解方法。

网友:
    这就是License无效,重新破解吧,坛子里有相关贴子,搜一下

网友:
    装个精简版的免破解,还不占空间。
PADS9.3三合一完美精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