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通孔焊盘的元件不能导入

楼主(2012-11-17):
Cannot load symbol 'RJ45_LED'
 because WARNING(SPMHUT-127): Could not find padstack PAD55CIR35D.
 due to ERROR(SPMHDB-274): Unable to load flash symbol 65 (Check PSMPATH setting for this symbol).
路径都设置了,贴片元件可以导入。希望高手给些指点。

网友:
你缺这个文件。padstack PAD55CIR35D, 从旧版子里导出Library,把这个文件放到你新的项目文件的指定路径下

网友A:
due to ERROR(SPMHDB-274): Unable to load flash symbol 65 (Check PSMPATH setting for this symbol)

因为你的焊盘padstack PAD55CIR35D里面FLASH填的有问题  你的焊盘是导出来的不是自己画的
解决方法:PAD DESIGNER打开padstack PAD55CIR35D   你可以看到   热风焊盘选项里面填了个65   其实这个是没有的  65是没有做FLASH时候用的焊盘尺寸   导出时候出错了   要把焊盘尺寸回65 并把FLASH里面的65删除  保存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due to ERROR(SPMHDB-274): Unable to load flash symbol 65 (Check PSMPATH setting for this symbol)

...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这各问题困扰了我两天了。您真是厉害,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