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层板上去耦电容如何和内电层相连?

楼主(2012-11-18):
请教:四层板上去耦电容如何和内电层(VCC和GND层)相连?

网友A:
通过过孔来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过孔来相连

知道是通过过孔,问的是如何满足电源(VCC和GND)先进去耦电容,再进IC的电源?

网友B:
把耦电容放靠近IC 电源再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耦电容放靠近IC 电源再过孔

能给个图示吗,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是通过过孔,问的是如何满足电源(VCC和GND)先进去耦电容,再进IC的电源?

如图所示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