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看!连通性检查时出现两个错误,但是从实际上看是已经边接上的了,

楼主(2012-11-18):
各位帮忙看看!连通性检查时出现两个错误,但是从实际上看是已经边接上的了,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A:
solder mask top层U2下面开窗的铜皮不要分配网络给它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der mask top层U2下面开窗的铜皮不要分配网络给它就行了

呵呵,可以了,非常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可以了,非常谢谢。

想知道是怎么发现那里有问题的?我不知道怎么分析!谢谢!求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older mask top层U2下面开窗的铜皮不要分配网络给它就行了

想知道是怎么发现那里有问题的?我不知道怎么分析!谢谢!求解!

网友(点评):
DRC报时不是写有L21下的什么什么来了的,而且还把错位的坐标都给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是怎么发现那里有问题的?我不知道怎么分析!谢谢!求解!

阻焊层的铜皮不要分配网络,你画的时候注意一下就行了。要是分配网络肯定会报DR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是怎么发现那里有问题的?我不知道怎么分析!谢谢!求解!

謝謝!太感謝了!

网友:
    分配网络?

网友C:
    为什么我下载了打不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下载了打不开啊

    2007版本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