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大们讲讲altium 仿真 (基础性的)

楼主(2012-11-18):
各位大大能不能从基础开始讲一讲altium 仿真呢 给小菜们指点路

网友A:
仿真说到底就是仿真模型的问题   AD的仿真库不好用   所以不用AD仿真

网友:
    我也不懂。呼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说到底就是仿真模型的问题   AD的仿真库不好用   所以不用AD仿真

那请教下如果用AD画图的话 用什么仿真呢 有没有 这方面的资料推荐下 适合新手学习的  allegro 集成的pspice 听说很牛叉不过我除了会用 capture cis画个简单的原理图之外 对allegro不熟悉呀 不知道 咋弄  如果说仿真就必须的搞会candence的东东 那就去study ,但我觉着应该不是这样吧 请前辈给点意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教下如果用AD画图的话 用什么仿真呢 有没有 这方面的资料推荐下 适合新手学习的  allegro 集成的ps ...

如果是倾向于模拟电路仿真的话用multisim比较合适,pspice也不错,还有saber(很不错)
如果倾向于MCU仿真的话用protues
    如果倾向于RF仿真的话用ADS
如果倾向于PCB仿真的话用hyperlynx不错

    我个人用multisim比较多
    其他的只是了解一下,很多东西不是仿真能解决的,多实践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倾向于模拟电路仿真的话用multisim比较合适,pspice也不错,还有saber(很不错)
    如果倾向于MCU仿 ...

多谢前辈指点  努力学习

网友:
    嗯,是该往这方面学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