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信号会在传输线间来回多次反射呢?

楼主(2012-11-18):
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信号会在传输线间来回多次反射呢?   我能够理解信号在传输线上发生反射,但多次发生反射还理解不了,反射信号哪来的那么多时候来回传输,很困惑

网友:
因为驱动端也有内阻,反射回来的信号没被驱动端吸收完就发送二次反射(此时可以把驱动端看做是接收端)

网友:
这个从数字电路的角度可以用阶跃响应来建立传输线模型解释啊,然后可以导出阻抗匹配和失配的关系,就可以解释信号多次反射的问题了;形象一点就像水流在不同宽窄的沟渠里面流过产生的阻碍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