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AD9 过滤功能异常

楼主(2012-11-18):
AD9 过滤功能异常,如下图,请高手帮忙解决!

图2,全是空白,不会出现参数选项

网友A:
菜鸟先来说一说
这个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是你选中的时候出错了,导致的 ,从你的截图看你是想全局操作0805封装的元件,就是过滤0805封装的元件,你刚开始用鼠标点击选中一个元件的时候 被选中的肯定不止一个元件,举例说明你是选中R1然后右键 选择相似物这个操作的,问题出在你选中R1的过程中 你不光选了R1还选了别的,出来就是这个样子,我以前碰到过这个 你试一试   还有你下方那个 类型是VIA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菜鸟先来说一说
这个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是你选中的时候出错了,导致的 ,从你的截图看你是想全局操作08 ...

include only via

网友B:
兄弟...你敢不敢把第二张图那里的include only via中的via 改成Components...你选择的是器件的全局查询...显示的是过孔的肯定是空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鸟先来说一说
这个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是你选中的时候出错了,导致的 ,从你的截图看你是想全局操作08 ...

问题解决了,点via,然后选择所需显示的 component,就搞定了。但不知道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only via

问题解决了,点via,然后选择所需显示的 component,就搞定了。但不知道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敢不敢把第二张图那里的include only via中的via 改成Components...你选择的是器件的全局查询...显 ...

问题解决了,点via,然后选择所需显示的 component,就搞定了。但不知道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