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自动添加页码时出错

楼主(2012-11-19):
在检查原理图时发现有的OFFPAGE后面没有自动添加页码,采用网上的方法,T00LS--Annptate-Add inteesheet inference操作以后,出现"ERROR #8003 More than one page is numbered 2.
WARNING #18002 No page is numbered 13.",请问各位大虾,这是怎么回事呢?望高手解决。

网友A:
    照字面的意思是你有重复的页号 应该是第二页 13页没有 自己查看下页号

网友B:
    應該要先做一次Annotate 會讓頁數重排,就不會有重覆頁數的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要先做一次Annotate 會讓頁數重排,就不會有重覆頁數的問題了

做了Annoate的,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字面的意思是你有重复的页号 应该是第二页 13页没有 自己查看下页号

    总共13页原理图,哪来的重复页号呢?都是按照01、02、03.。。10、11、12、13命名的,不应该啊

网友A:
    给个截图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截图 无图无真相

网友A:
    你看下你LOGO那里的页码标识 是不是有丢失或重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你LOGO那里的页码标识 是不是有丢失或重复的

    多谢,还真是,13页的title block原来是没有的,后来我自己添加 了一个,默认就是第一页,所以跟前面的第一页原理图重复了。真是太感谢了哈!高手就是不一样,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