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铺铜的bug还是我设置规则不对?

楼主(2012-11-19):
    这个地方铺铜引出的2个脚明显会出错,还不如不引出来。难道是我的规则错了?

网友:
    铺通直接设置成flood over

楼主:
    版主的是解决方法,说pads设计的还不够完美只有将就着用吧。吐槽一下。

网友:
    版主的意思是把焊盘与铜的连接全部改成十字连接,顶楼中的图所示是由于设置为对角连接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