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怎么设计分立的巴伦

楼主(2012-11-19):
比如给定差分端口的阻抗, 需要设计一个端口到单端50欧
有什么比较好的设计方法或软件么

网友:
安捷伦有一款免费的软件:APPCAD.可以设计巴伦.

网友A:
最简单的balun是有2个相同电容和两个电感构成。相差满足180度,幅度-3dB。

需要满足一个条件:单端阻抗和差分阻抗比例,必须满足实部等于虚部之比。如果存在虚部,需要增加LC对电路进行配平。

网友B(2012-12-25):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balun是有2个相同电容和两个电感构成。相差满足180度,幅度-3dB。

需要满足一个条件:单端阻抗和 ...

可以图形文字结合着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图形文字结合着解释一下吗?谢谢!

去看李辑熙的书。关于差分巴伦设计 他讲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