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 线加粗快捷问题

楼主(2012-11-19):
如何将布好线的板子中的任意一条网络的走线修改宽度,一次性搞定。比如像电源供电线设计时走的不够宽,布局好后再加粗,求助大虾。

网友A:
右键选择net,选择要改线宽的网络,control+Q,在width栏填线宽(前提是那个网络已经拉出线了,否则这一栏是灰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选择net,选择要改线宽的网络,control+Q,在width栏填线宽(前提是那个网络已经拉出线了,否则这一栏是 ...

Control+Q 怎么没见这个项,这个是快捷键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Control+Q 怎么没见这个项,这个是快捷键吗

谢谢,已解决此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Control+Q 怎么没见这个项,这个是快捷键吗

是的,是快捷键,不使用的话=右键选择properties(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