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DDR要等长但不允许绕蛇形线

楼主(2012-11-19):
    DDR要等长,但是不允许走蛇形线,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

网友A:
    这要求,,,,,,不要蛇型就扰其他型不是听说还有螺旋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求,,,,,,不要蛇型就扰其他型不是听说还有螺旋型么

     螺旋形  有资料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旋形  有资料么

    木有,我也菜鸟,只是以前看到过那样形状的扰线

网友:
    请问在PADS中怎样快速走蛇形线呀

网友:
    这么强悍的要求!坐看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
    要等长还不让走蛇形线,那只有到处拐了!可那样走也和蛇形线性质一样啊,还不好看!按常规走法还好点
一句话:这个客户要求很变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等长还不让走蛇形线,那只有到处拐了!可那样走也和蛇形线性质一样啊,还不好看!按常规走法还好点
    一句 ...

    是的  最后三个字形容的太好了

网友C:
    你可以说服客户来走蛇形线呀,不然拐来拐去既不美观也影响性能。

    ~PCB工程师不能一味地被硬件工程师牵着鼻子走呀,太被动了。

    呵呵
    wrh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说服客户来走蛇形线呀,不然拐来拐去既不美观也影响性能。

    ~PCB工程师不能一味地被硬件工程师牵着 ...

     人家是老大   我们说了 听不进去的

网友C:
    那你就试着布局尽量让所有信号长度都相差不大,然后把等长误差放大

网友:
    不让饶蛇形线,那就随便绕了,任意方向,任意形状,只要他们不嫌乱,不美观就是了。。。

网友:
    试试梯形线吧。

网友:
    1,将误差做大一点。

    or

    2,让硬件自己绕

网友D:
    看到你的贴子我觉得我是幸福的,从原理图到PCB再到调试一路都是我一个人说得算,用什么软件来画也没人管我,就TM的工资低得要死

网友:
11楼的“试着布局尽量让所有信号长度都相差不大,然后把等长误差放大"这个方法很好。
但主要的数据选通信号和CLK还是要绕一下,就算是大弯也是个蛇形呵~
这个要求有些不太合理,可以和客户商量一下,如果实在是这个要求,我们也可以真诚的请教和沟通一下,他需要什么样的走线?是不是其他线不用绕,只要绕关键的线就可以了?不要急,我们从客户的立场看问题,可能会觉得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他的要求可能是考虑到绕线空间,想从6层改4层或是什么意图,我们和他沟通一下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你的贴子我觉得我是幸福的,从原理图到PCB再到调试一路都是我一个人说得算,用什么软件来画也没人管 ...

能力好工资能低到哪儿呀

网友:
    什么变态要求

网友E:
    这种要求太变态了.让客户自己搞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要求太变态了.让客户自己搞吧.

    最多就这样了,误差是比较大的 ,这个是可行的 呵呵 两层板子搞定,我想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多就这样了,误差是比较大的 ,这个是可行的 呵呵 两层板子搞定,我想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在误差容许的范围内 直接这样画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还有这种要注,那误差肯定是放大一些了,有时候也因为客户不懂,才那样硬性要求的,不合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最多就这样了,误差是比较大的 ,这个是可行的 呵呵 两层板子搞定,我想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LAY的数字机顶盒?

网友:
    要求太无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LAY的数字机顶盒?

    dtv

网友:
    什么人都有,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公差放大,要吗就跟客户谈

网友(2013-01-12):
    是在是强悍的要求,。

网友G:
    见多不怪,长见识

网友:
不错,这时走的什么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见多不怪,长见识

乐哥,我有一个DDR一层走线,要不要见识一下啊。呵呵

网友I: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试着布局尽量让所有信号长度都相差不大,然后把等长误差放大

弱弱的问一句:什么叫把误差放大?

网友(点评):
绕等长都有一个误差范围,如果你每根都一样长,相当于误差=0,误差放大就是把误差那个值变大一些,绕等长就绕得少一些。

网友J:
啥要求都有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弱弱的问一句:什么叫把误差放大?

是不是就是说等长设置时,把等长误差容许的范围设置的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乐哥,我有一个DDR一层走线,要不要见识一下啊。呵呵

拿来

网友:
尝试大概算一下,DDR上的数据保持时间是多少,对于低速的DDR的话,在数据保持允许时间内,那么每个数据信号DQ之间的误差可以稍微大一点,这样的话,只要最后走出来的线误差在范围之内,应该是不走蛇形也可以的。

楼主(2013-02-26):
引用 网友J:
    啥要求都有哈

     天下之大  无奇不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要求太变态了.让客户自己搞吧.

     你好厉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你的贴子我觉得我是幸福的,从原理图到PCB再到调试一路都是我一个人说得算,用什么软件来画也没人管 ...

和我一样
也是一条龙
什么都搞
也是TMD的工资低

网友(2013-08-19):
引用 网友D:
看到你的贴子我觉得我是幸福的,从原理图到PCB再到调试一路都是我一个人说得算,用什么软件来画也没人 ...

那你权利挺大的嘛

网友:
    不走蛇形 那就走三角形吧

网友:
    对头,误差做大,兜圈子。

网友:
    真是奇葩的 Ide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