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时出现的负电压

楼主(2012-11-19):
放真电路都是用5V供电,为什么发现有的节点的电压是负值,整个系统的最低电压为0V。请高手指点。

网友:
电路弄上啥!

网友A:
我這樣做也是有負電壓啊!

楼主(2013-01-09):
引用 网友A:
我這樣做也是有負電壓啊!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微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