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MM 的直线可以承受多大电流

楼主(2012-11-19):
计算工式请教。

网友:
1MM(40mils)可承受1A是通用解译
但温升(t2-t1)和电流和线宽有非线性的变化
使用这个软件可推算 不过必须安装于XP操作系统
根据您0.1MM(4mils)粗估耐1A可以 但温度会升到40~50

网友:
线的过流能力得根据铜厚,外层1mm(40mil)/1oz过流能力为1A,内层减半,即1mm/1oz过流能力为0.5A。其它成倍数增减,例如内层1mm/0.5oz过流能力为0.25A

网友:
感谢版主提供的好东西

网友:
    好的資料,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