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双击改属性问题

楼主(2012-11-19):
请问各位高手一个软件设置问题,在之前PCB中双击器件修改属性会弹出这样的对话框 ,但前段时间不知懂了什么地方,现在双击器件弹出这样的属性修改对话框 ,并且凡是被锁住了的器件或者线双就不起作用,请问各位高手这个问题是在哪里设置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解决

LZ 说说 问题所在嘛  分享一下

网友B:
上面的图才是真正的属性框
下面的图是inspect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图才是真正的属性框
    下面的图是inspect面板

     是的

楼主:
    把这个勾去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