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16.2后,由于需要又装了16.5版本,发现无法打开16.2的PCB editor了

楼主(2012-11-19):
安装16.2后,由于需要又装了16.5版本,发现无法打开16.2的PCB editor了,出现如何无法定位动态链接库提示,请教原因?如何设置?
ps:打开capture cis没有问题

网友:
    安装完16。5后,程序里自动有一个CADENCE SPB SWITCH RELEASE,进行版本切换一下即可。

网友:
    如图所示 ,打开release,选择你想使用的cadence版本 ,点击OK

楼主(2013-03-07):
    多谢,修改后,重启电脑好像才可以。

网友(2013-06-19):
    我也出现了这样的错误,进行版本切换后重启电脑提示程序错误.

网友:
    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进行版本切换到16.5后(环境变量已切换到16.5),16.2能正常打开

网友:
    不解中,,,
    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