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发光面如何判断 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2-11-19):
5金币
哪位大侠能帮忙分析下附件两个LED的放光方向,最好能解析一下!
谢谢!

网友:
这个看不明白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啊

侧发光,窄边肯定不是发光方向,焊盘所在的地方肯定不是发光方向,剩下的一边就是发光方向了。

光宝(LITEON)的这颗灯三视图上很明显,第一个图的右边是发光方向。
另一个图三视图不是国标图,但还是可以知道第三个图的左边是发光方向

网友A:
图纸都标得很清楚呀,老兄
    左边PDF是中间图
右边是右图T型那块

网友:
    LTST-008EGBW-LT具有130度的视角,第四页的Viewing Angle参数已经说明了,如果你不明白视角是什么意思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
    这是个侧亮的LED,PDF的中间是个侧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都标得很清楚呀,老兄
    左边PDF是中间图
右边是右图T型那块

能不能更具体点啊    还是看不懂啊     到底哪里标示有发光方向
谢谢!

楼主:
    谢谢啊     我刚才仔细琢磨了下     是这样的!
非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