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gro区域内如何进行复合限高

楼主(2012-11-19):
在布结构复杂板子时,会出现在一个大区域内限高3MM,而在该区域内局部区域需5MM限高,坐等高手求解。

网友:
我表示只能画多个place bound然后赋予不同的high_max参数

网友:
我一般的做法是:在导入DXF后,在Dimension层或新建层中划出不同区域,如top_height_max=3.0mm,bottom_height_max=5.0mm等等。。。且赋于比实艳的色,这样的摆放器件时就不容易出错了。。。版主的做法我没有试过,在以后的板子中用下,看看如何。。。

网友A:
3楼的做法,在把DXF档导入时,档案会不会很大,从而导致电脑运行很慢呀!

网友B:
    用 shape 直接在 top/bottom 畫上PACKAGE KEEPOUT  然後再定義 他只能允許多少高度..例如ACKAGE_HEIGHT_MIN  = 0 M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shape 直接在 top/bottom 畫上PACKAGE KEEPOUT  然後再定義 他只能允許多少高度..例如ACKAGE_HEIGHT_M ...

请问,你这样能实现多次限高吗

楼主:
    求指教啊,HELP。

网友:
引用 网友A:
3楼的做法,在把DXF档导入时,档案会不会很大,从而导致电脑运行很慢呀!

    不会啊。。。添加不填充的图框并附上TEXT就可以了。。。

网友C:
    画多个区域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多个区域即可……

    区域重叠处,怎么设置呢

网友:
    重叠的地方,,规则是按最小规则来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