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设置问题

楼主(2012-11-19):
我用的是05最初的那种NET CLASS规则,现在问题是我用正片BGA内部铺铜时,一些层能按照RULE AREA 里面的规则铺,一些层就不行,间距都是和BGA外部规则一样。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解答!

网友A:
Rule Area是选的All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le Area是选的All吗?

必须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必须是!

rule area肯定要分开啊,all所有的当然就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ule area肯定要分开啊,all所有的当然就一样了

这位大侠 你说的没看懂!难不成你设规则的时候是一层一层设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是!

那就只能求图求真相了,这样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