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 中关于数组问题

楼主(2012-11-19):
在KEIL C 中如何指定数组存在ROM中的地址:
例如: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0] = {0x11,0x22,0x33,0x44,0x55,0x66,0x77,0x88,0x99,0x00};
我想把它存在0x50为起始地址的位置,求高人解决啊………………

网友A:
用_at_关键字
unsigned char table[1]_at_ 0x50

其实知道数组的地址是没什么意义的
因为程序中可以直接调用数组的名table[X]得到数组的值   不在LZ想知道数组地址做什么?
其实还可以用指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_at_关键字
unsigned char table[1]_at_ 0x50

你这样的定义数组是在单片机RAM中的吧,我想定义在ROM中。
其实我的目的很简单,就在想在ROM中的特定地址中定义一个数组,以便我能取得这个数组的首地址。
当然我也可以用指针,但是虽然指针取得了地址,但是只能做个+,-,不能做/, %, >>,这样类似的运算。
你要是能帮我解决了,那就太感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