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 和汇编混合编程

楼主(2012-11-19):
void main()
{
while(1);
#pragma asm
ORG 60H
DB 77H 22H
#pragma endasm

为什么上面的程序在ROM 60H,61H的地址值不是77H,22H呢?求高人解决啊………………

网友A:
你什么意思?
(60H,61H的地址值不是77H,22H)是什么意思?
ORG是origin  是说明程序块的其实位置  意思就是说后面的程序锁子啊的程序块的起始位置是60H
DB是 define  byte   就是定义字节的地址位置  这个两个字节位置是77H 22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意思?
(60H,61H的地址值不是77H,22H)是什么意思?
ORG是origin  是说明程序块的其实位置  意思 ...

我的目的是想在单片机的程序存储器中的一个给定的地址连续存入一串数,这个给定的地址是
要我可以指定的。用C我没有实现,所以我考虑用C和汇编混合编程看能不能实现。
所以我就用了:
ORG 60H
DB 77H 22H

我是想在单片机程序存储器中地址为60H中存入的是77H这个数,在地址61H中存入的是22H这个数。
但是没有成功,请问您有没有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