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释CIS库管理问题

楼主(2012-11-19):
通过几天的学习对CIS库管理有一些认识,并在本机上已基本实践
现有几个概念比较糊涂,望高手解答:
我用ACCESS做数据库,想用服务器IP:120.219.1.11
1、如果想用服务器,数据库和逻辑库都放在服务器上?还是做在本地,再共享文件?
   数据库是如何对应库文件的?
   网上有说要配置文件Capture.ini,但没找到里面需配置的路径。
2、如果逻辑库中的器件做了改变(包括器件信息和器件图形)在已有的设计文档中能自动更新吗?

网友A:
1、都做在服务器上,本地建立个映射盘符到数据库文件夹,再自己配置个DBC连接到ACCESS。

2、需要自己手动updata cache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都做在服务器上,本地建立个映射盘符到数据库文件夹,再自己配置个DBC连接到ACCESS。

2、需要自己手动 ...

印射Z盘,在哪个文件中设置???

网友:
然后再capture.ini中填入footprint  lib  datasheet的数据路径即可!和本地配置一样,只是路径是映射到服务器上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