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为什么过孔焊盘处没有自动铺铜呢

楼主(2012-11-20):
没找到在哪儿设置。
在表层画了线打过孔到底层时,光绘发现,线和过孔边缘没有链接。
是不是哪儿设置错了?

网友:
那可能是过孔和铺铜的不是同个网络,才会这样!!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是网络不统一?

网友:
    贴图上来啊!

网友:
如果是光绘输出的问题话,很有可能是光绘设置有问题,勾了过孔和盘没有?

网友:
    应该是铺铜的网络跟过孔不一样吧,先把铜皮的网络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