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完成时检查出有线没连上,但又没找到,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12-11-20):
图片中的英文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回事,邦你顶一下,等人来解答

网友A:
吧颜色打开呗,或者直接上图。

网友B:
    封装里面的焊盘孔要接地啊

网友C:
    这个显示GND NET有未连接的状况
    有可能过孔重迭或未连接
    如果您的GND NET有些使用铺铜 有些使用TRACE
那么有时候有些铺铜被其它NET割开 导致铺铜无法成为GND NET
    您详细找一下
    最笨的方法 把那些GND NET VIA全删了 慢慢重新建立
观看其它NET挡住您GND NET情况
    另外您到Tools\Options\Thermals查看是否使Pad Shape的Round, Square,Oval,Rectangle都选择Flood over

找出未连接的NET是基本功  加油 加油
    若真的不行 您将档案放上来或寄给我
帮您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显示GND NET有未连接的状况
有可能过孔重迭或未连接
如果您的GND NET有些使用铺铜 有些使用TRACE

    我GND已经全部用走线连起来了,过孔也是打在GND铺铜上的,怎么还会有没连接的错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吧颜色打开呗,或者直接上图。

    有图啊,你看不到吗,还要开什么颜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装里面的焊盘孔要接地啊

    你是说元件的脚吗,我该接地的地方都是接到地上了啊

网友:
    直接上传文件,一下就可以找到问题点了。一张图片,也看不出哪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图啊,你看不到吗,还要开什么颜色啊

    我说pcb图,吧错误的颜色打开

网友:
    如果里面有铜皮外框,先灌铜之后再检查,在具体的看网络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