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 sigxplorer 里面的XNET pinpair

楼主(2012-11-20):
如题,如果手动在cmgr里面分别设置bus的xnet很费时间,如果利用sigxplorer设置要方便很多,请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只要被動元件的 Model 有被正確的掛載上去 , Xnet 就會被自動建立出來.

网友:
先在analyze——SI/EMI Sim——model中建立xnet模型。。。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的回答.利用sigxplorer就可以省去建pinpair的时间了.

网友:
其实只要在做sch的时候把pin的属性搞定,导入到allegro的时候 xnet、pinpair都自动搞定了。最多xnet 指定下model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