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

楼主(2012-11-20):
我用EE画的板子,不小心把PCB文件夹下的 板名.pcb文件删了,其他文件都还在.请问有什么办法能恢复回来吗?

网友A:
只要Layout文件夹还在就没事。备份好设计,重新走一下设计流程,生成新的PCB文件,然后用原有的Layout文件夹覆盖替换新生成的,再重新打开即可。

网友B:
so good.................
又学了一招,厉害

我看了一下,在ProjectBackup\backups目录里面有备份的。
将最新的备份压缩包,解压出来一个文件夹内,打开后,这就是原来的设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 good.................
又学了一招,厉害

正解。用ProjectBackup确实最方便。
不过不同的版本会有差异,有的版本的ProjectBackup中是没有PCB文件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Layout文件夹还在就没事。备份好设计,重新走一下设计流程,生成新的PCB文件,然后用原有的Layout文件夹 ...

太感谢了!

网友:
还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