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如何自动显示层标示

楼主(2012-11-20):
比如说我有top gnd pwr bottom 如何快捷一下把这些标示标出来 谢谢

网友:
都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什么层标示?

网友:
方法有很多种的,如果你所有层都打开了那就按shift+s切换层显示就可以,如果只打开了部分层,你可以按照下面所说的方法做。如下图所示,点击下图标识的LS,然后选择all layers,前提是你添加了层标识啊(层标识添加方法:按P+S后按Tab键,设置字符与选择所在层,比如将string设置成TOP,对应的层要选择为TOP层,如图二所示)。当然如果你的string显示效果设置成hinder的是看不到的哦,嘿嘿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我的意思是最后标注各层的时候,有个快捷键可以一下都标注出来而不用我手写top ······gnd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我的意思是最后标注各层的时候,有个快捷键可以一下都标注出来而不用我手写top ······ ...

有这么强大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我的意思是最后标注各层的时候,有个快捷键可以一下都标注出来而不用我手写top ······ ...

AD暂时没这个功能

网友:
在DRILL DRAWING 层 放置丝印,放的时候按TAP键,选择.LAYER NAME . 放置。

楼主(2013-01-18):
TA快捷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