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友相助,PADS问题...

楼主(2012-11-20):
4层pcb   内电GROUND PLANE层设置为CAM   PLANE 的PLANE   TYPE属性

在PCB中怎么才可以看到这种形式的内电层平面。

现在看到是除了过孔  没啥玩意。能不能如正片形式或者混合层形式看到铜皮?

谢谢

网友A:
    负片吗??可以用CAM350转成正片看的。实际生产均依正片制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片吗??可以用CAM350转成正片看的。实际生产均依正片制作的。。。

    PCB中看不了吗?

网友:
    最好CAM350 中看。。

网友:
    gnd层就是一个参考层 有啥好看的 你想看 把属性改成正片的呗。。。

网友:
    楼主的提义正确,

网友B:
好像可以吧,用快捷命令C试试,很久没有用PADS了,记得有这样一个命令,版主试试吧

    偶也好久没弄PADS 突然想耍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可以吧,用快捷命令C试试,很久没有用PADS了,记得有这样一个命令,版主试试吧

还真可以   我服了你了   怒赞!

网友:
    多谢版主的奖励,版主的ID很有个性,是否看鬼吹灯而想到的。。。。。。。

网友C(2013-03-19):
    打开设置颜色层,进行开关层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设置颜色层,进行开关层来查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