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画原理图封装时,place pin array 中的starting number有什么限制吗?为什么....

楼主(2012-11-20):
如题,我随便设置一个starting number ,放置不成功,老出现上一次的设定结果!求指导,谢谢~!

楼主:
没人回答啊!烦躁啊!老不行啊~~~!自己先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看。

不知道什么情况,今天刚用,还没出现!等出现了上图,不过文字叙述也很清楚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什么情况,今天刚用,还没出现!等出现了上图,不过文字叙述也很清楚了啊!

你是使用哪版的ORCAD? 有安裝最新補釘嗎?
我之前經驗是在使用ORCAD 16.3版,在某版本補釘,在建庫的時候會容易崩潰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使用哪版的ORCAD? 有安裝最新補釘嗎?
我之前經驗是在使用ORCAD 16.3版,在某版本補釘,在建庫的時候 ...

我使用的是candence16.5,应该不是最新的!
比如我设置放置20个引脚,结果还是上次设定的12个引脚!反复不知道starting
number中设置什么样的数字字母,有可能一下成功,有可能多次还是上一次的设定参数!
在制作原理图封装时软件崩溃掉我也出现了好多次! !有次不知道什么情况还出现了无pin脚的封装结果怎么删都删不掉!还有个问题请教——为什么原理图中放置库中的元器件老是要在design cache里面升级!我没改动封装~~求解惑~!谢谢!正由AD转candence,吃力的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使用哪版的ORCAD? 有安裝最新補釘嗎?
我之前經驗是在使用ORCAD 16.3版,在某版本補釘,在建庫的時候 ...

版主,平坦式原理图设计中,假如不知道I/O口的输入输出情况,place off-page connector是否可以全部放置双向性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平坦式原理图设计中,假如不知道I/O口的输入输出情况,place off-page connector是否可以全部放置双 ...

ORCAD 默認的 off-page 僅是符號,沒有 INPUT/OUTPIT/.... 等的屬性。箭頭的方向性是給人看的,ORCAD不會理會。
ORCAD 現成的 off-page 只有2個方向,沒有雙向箭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是candence16.5,应该不是最新的!
比如我设置放置20个引脚,结果还是上次设定的12个引脚!反复 ...

放上一個你目前用的建立封裝圖(大概的樣子,最好有步驟),看看是不是有弄錯的地方。或是找一下 ORCAD 建庫的教程看看。

网友:
你清理一下 那个缓存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上一個你目前用的建立封裝圖(大概的樣子,最好有步驟),看看是不是有弄錯的地方。或是找一下 ORCAD 建庫 ...

建库的教程我看过了,这个制作原理图封装没有什么难点!我上传了几张图片!请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库的教程我看过了,这个制作原理图封装没有什么难点!我上传了几张图片!请查看~

看你的圖片是想大該知道芯片和管腳的放置,像你這樣的多管腳的的芯片,通常是用別的方法會比較快。
可以利用  菜單 => Design => New Symbol
先在EXCEL建好資料(因為EXCEL可以拖拉增減和複製),然後整列的複製貼上即可,然後再點開元件去細部調整管腳的位置(間距)。
圖片可以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4098-1-1.html 的4樓

或是參考這篇文章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208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