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网络

楼主(2012-11-20):
能不能在PCB EDITOR里面直接删除网络?不用重新导网表。

网友:
据我说知,不可以!!可以也最好不要这么干,原理图和pcb一定要完全对应,不然很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可以不推荐!

网友:
可以更改网络,但是最好不要这样做* S. |7 Q: {" G  w5 Q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6263-1-1.html

网友:
最好原理图和pcb完全对应.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删除只是要给别人参考布局,不能给完整信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