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确定器件的中心点

楼主(2012-11-20):
cadence建库画封装的时候,假如我想以圆点为器件的中心点,怎么确定??高手大侠赐教。。。

网友A:
首先计算出器件的中心点坐标,可以用测量工具计算出来
然后Setup->Desigh parameters ...
在第二栏Desigh中,找到Move origin,分别在X和Y栏,输入器件的中心点横竖坐标,输入一个坐标按Enter键结束,坐标会自动归零。OK。
器件的中心点即为原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计算出器件的中心点坐标,可以用测量工具计算出来
然后Setup->Desigh parameters ...
在第二栏Desigh ...

我是建的时候就把圆点当做中心点了,器件会识别这个吗?

网友B:
把 元件的中心设为0 0 点啊,然后计算各个引脚(基本算出第一个就可以了)的 中心点坐标,其实很好算的,都是对称的,然后通过 COMMAND 命令输入坐标确定引脚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计算出器件的中心点坐标,可以用测量工具计算出来
然后Setup->Desigh parameters ...
在第二栏Desigh ...

thank you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 元件的中心设为0 0 点啊,然后计算各个引脚(基本算出第一个就可以了)的 中心点坐标,其实很好算的,都 ...

觉得4楼的这个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