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ub drawing的网络问题

楼主(2012-11-20):
在同一块PCB中,有两个相同layout走线的模块, layout完成其中一个后,导出再导入sub drawing.但是导入都是空网络名,请教高手,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网友:
帮你顶一下。。

楼主:
还是说接下来就可以铺铜,出gerber了?

网友:
既然是两个相同的模块,其中一个走完线後直接copy就行了啊,干嘛还要subdrawing

网友:
    4楼说的很正确啊,同一块板子不需要导出导入,直接copy就好,如果实在需要导出subdrawing,将元件摆放在相对一致的位子,直接连接PIN角就会有属性的啦!

网友:
    模块复用另有它法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